这种常见的XH型连接器的第一脚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2007-11-20):
http://resource.ic639.net/hzjinwang/File/p8.jpg

网友A:
好象没有规定吧?自己定的。

网友B:
有缺口标记

见上图Y件的右测

楼主:
不好意思,请教是指哪个Y件?

如果在这个图中,第一脚是A还是B呢?
多谢了!

网友C:
一般用A端定义1

网友D:
插头顶部有1,2,3....号码,B处为"1"

楼主:
果然有1、2、3标志,还是tyw前辈心细啊!

钦佩钦佩!
居然一直没看到过!

网友E:
是啊,有标记的

网友C:
拿了一个样品看了一下,确有标记,和以前常用的2.54正好相

楼主:
嗯?XH的都是2.5间距的吗?

如果有2.54的是不是就不是XH系列的?
我这边的PCB一直用的都是2.54间距,用的XH插件,只是偏差太小,还没注意过。

网友C:
10楼,我手头拿到的那个是2.54的,形状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