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C高手帮忙解释一下这一句,我似懂非懂

楼主(2007-11-20):
#define Page_Erase   PGM[21]=0x40; temp = ((unsigned char(*)(unsigned int))(PGM))

楼主:
是我问的太白痴,还是没有把问题表达清楚〉?

网友A:
宏定义

以后程序中出的Page_Erase,在编译时,编译器将使用PGM[21]=0x40; temp = ((unsigned char(*)(unsigned int))(PGM))来代替Page_Erase。

楼主:
00,这一句((unsigned char(*)(unsigned int))(PGM))是

把什么赋给了TEMP?

网友B:
函数指针

第一句很明白。
第二句是把PMG转换成函数指针赋给了temp,该函数的返回值是unsigned char,参数是unsigned int。
这样定义不太好,最好是用do--while循环包起来,否则,看看下列程序的后果吧:

if(i==0)
    Page_Erase;

网友C:
多谢ls,收了

网友D:
顶一下,

我也看不出来, 查一下资料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