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电流要达到多大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07-11-20):
一般15V的稳压管通过的电流要达到多大才保持正常的标称电压??

实际测量了一下才0.2uA,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A:
1-5mA

网友B:
awey大叔何以肯定的给出1-5mA?

是一般的范围吗?

网友C:
2楼说的应该差不多.

顺便问一下,0.2uA是如何测量的?

网友D:
弱弱地问下:

如果加在15V稳压管两端的电压是10V,但电流满足稳压管的工作条件,如10mA,那么稳压管两端能输出15V电压吗?多谢

网友A:
楼上,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你?

网友A:
10V电压怎么可能满足电流条件,10V怎么能变15V?

具体的电流电压关系,看Datasheet的V-I曲线

网友E:
稳压管的反向导通式有过渡的,自己去看看它的伏安特性曲

在比较低的电压下就开始有一点点电流了,然后慢慢增加,到一定值后曲线变得陡峭,此时的动态电阻就很小了

因此稳压管不能用于门限值要求严格的数字电路

网友D:
也就是说输入电压必须大于稳压管的稳压植

如本例20V可以稳压为15V,但如果输入电压低于15V,如10V,稳压管就无法工作了,我的理解对吗?多谢。

楼主:
我就是把电流表串在稳压管上测的

看来电流还没到正长工作电流,才0.2uA太小了哦~!

网友B:
9楼,这个datasheet上都有

三端稳压器输入要求一般高于输出3-5v左右

网友B:
楼主强悍

0.2uA都测量出来了

网友F:
嗯非常正确,不然就反过来接当普通二极管用

不然就反过来接当普通二极管用

楼主:
看看这里

我说的就是这个图上的稳压管~!~!~

楼主:
1D1用15V的稳压管

为什么在老化后总会有Vo低于-12V的~!

这个稳压管在这里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这个问题已经困绕我两年了,再不解决就要被炒鱿鱼了的哦 ~!~~

网友G:
稳压二极管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输入电压必须要高于击穿

击穿后,电压就维持在那里了,当然前提是电源要提供一定的电流,才能维持这个电压。

楼主:
这个道理我也懂

可是在这个电路上怎么分析呢???

要是不稳压管断开,Vo就为-25V,连接上,Vo就只有-12V,这稳压管到底在这里么样工作呢????

网友A:
这是一个开关电源电路,出生在无DC/DC IC的年代

目的是产生-12V的电压。

网友G:
VO低于-12.7V,三极管1T5就导通了。

楼主:
那在这里稳压管是怎么把Vo 稳定在-12V的呢~!~

网友A:
建议:将R9改成1K,R7取消

看电路好像是要求低功耗的?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DC/DC取代。

网友H:
危险--温压管也不串个电阻保护一下?

网友A:
这个稳压管可不能串电阻,要不就不稳了

网友E:
不需串也不能串电阻

网友I:
这里不是靠稳压管直接稳压的

不是靠稳压管“吃掉”负载吃剩下的电流从而稳压的

这个稳压管和晶体管构成了一个误差比较器,实现把 “VO -12V”+ 15V+0.7V 跟 “VCC 3V ”比较,也就是把“VO -12V”跟 -12.7V 比较的功能

网友E:
这里稳压管只是个反馈开关,而不是靠稳压管吃掉多余电流

楼主:
awey 大哥说得对

这个电路就是要求低功耗的,整个静态功耗都不超过10uA,将R9减小我做过实验,可是功耗增加很大,不行~!

有DC/DC 3V~-12V的功耗能在10uA以下的吗?/

楼主:
请问 赤铸 大哥

"这个稳压管和晶体管构成了一个误差比较器,实现把 “VO -12V”+ 15V+0.7V 跟 “VCC 3V ”比较,也就是把“VO -12V”跟 -12.7V 比较的功能"

怎么理解???

楼主:
xwj大哥

这里稳压管是怎么实现反馈开关的???????????

网友C:
献丑

稳压管的特性是"当输入电压高于击穿电压时,电压就稳定在那里了"。本例,正电源3V,加(实际是减)PN结电压0.7V,再加稳压管的15V,则VO就保持在-12.7V。因为若VO比-12.7V还小,则稳压管两端电压就超过15V了,而根据其特性,仍会被拉回到15V。又因稳压管负端(即1T5的基极)电压是恒定的2.3V,则稳压管正端,也即VO就保持在2.3-15=-12.7V了。

但1T5的作用,以及为什么VO不会高于-12.7V,我就不知道了,呵呵。

网友J(2019-04-13):
引用 网友D:
如果加在15V稳压管两端的电压是10V,但电流满足稳压管的工作条件,如10mA,那么稳压管两端能输出15V电压吗 ...

异想天开啊,电压只能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