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电脑怎么了?????

楼主(2007-11-20):
每次开机时都要办天,情况如下:

按了开机键,主机电源灯亮,风扇也转,但是显示器不亮,也没报警声!

然后按重起键,还是没反映,再按重起键,显示器亮了,显示检测到cpu和内存,然后就又不动了,再按重起键,听到"滴"的一声,一切正常的顺利启动,进如系统后使用也正常`!~

每次开机都要捣鼓好多遍,有时要把重起键按个十来回才能启动,到低怎么了~!~

网友A:
把所有卡都拔了擦干净重插一遍试试。

楼主:
这办发已经试过了,不凑效啊

把主板电池也下了复位BIOS,还是没解决 ~!~

网友B:
主板有问题了

临界态

网友C:
用橡皮先洗洗板卡!重点检查显卡!

网友D:
N年前我的MMX200出过类似问题,只有一种启动方法

按电源键后再关机,关机3秒再启动就能工作了。 那3秒要控制得很好,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 后来发现主板上的电解电容坏了,换掉就正常了。

楼主:
6楼正解

昨天把主板自带的 "医生"软件装上,一打开就弹出了警告提示,
"AGP电压超出了限定值"仔细看了一下,AGP的限定电压为1.44V-1.56V,而实际值为2.53V,而且不稳定,总是在2.37-2.53间跳动,真是吓了我一跳,怎么超出了这么多,赶快关机,关电源,说不定啥时候就冒烟了的~!~

后来把机箱打开仔细一看,有两个电解电容顶端都鼓起来了,还有棕色的东西,估计罪魁祸首就是这了~!~

心里暗自庆幸,既然还让电脑"带病"工作了这么久,而且还没**,忠实啊~!~看来它知道我手紧,没有能里再养新的了 ~!

楼主:
得把那两个电容换下了

是1000uF 6.3V的 电容,把主板拆下来看了一下,心里没底,不敢自己搞哦,怕这没搞好,又整出别的问题了`!

(上次手机(多普达的智能机)摔了一下,之后就总有问题,特别是信号不好,自己拆开看了一下,发现主板上与后盖天线连接的弹性针座松动了,立即自己用电烙铁焊上,开始温度打300度,可是锡都融化不了,一看原来都是大面积的敷铜,散热太快了,然后就把温度调高到450度,最后算是勉强焊上去了,可是装好后开机,啥发应都没有了 ,后来拿到维修的地方去一看,别个说什么东西烧了,没有修的价值了!@!我真是晕到了,后来查了一些资料,回想一下,原来我焊接时电烙铁没接地,焊时也没拔掉电源,就这里一疏忽就爆了2K多的银子,真是后悔哦~!)

现在心里都有阴影了,看到电脑主板这样都不敢弄了,可是又不甘心,毕竟自己也是搞电子的,连换个电容都搞不定,说出去还不被人用砖头砸死~!~

真是郁闷`!~1

网友B:
不用担心,要大胆尝试,担心过多缩手缩脚反而容易导致问

    用至少30W的烙铁待完全融化焊锡后轻轻取下电容即可,只要不用大力,主板就不会损坏。替换的电容要注意必须选择体型瘦高的耐高温(105摄氏度)型电解电容,焊接时同样要注意不能用太大力。
    主板出问题最多的地方一是滤波电容,另一个是BGA焊点,这两类故障就已经占了主板故障的一半以上,廉价杂牌主板这两类故障最多。

网友E:
小问题,自己把电容换了就可以了

不放心的话就每次断开烙铁电源再焊接

楼主:
多谢chunyang 和 xwj;两个大哥的鼓励

这个星期天的就把它换了 ~!~

等我的好消息`!~!~

网友F:
那些大插件电容不好换

接电那端比较牢,小心点焊接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