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磁兼容标准中对传导干扰发射的限制最高只到30MHz

楼主(2007-11-21):
(无正文)

楼主:
为什么说30Mhz以下考虑传导,以上考虑辐射呢?

为什么说30Mhz以下考虑传导,以上考虑辐射呢?30Mhz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A:
这是由常见电路的尺寸决定

    任何电路、元件、引线等都可视为可以发射电磁波的天线,频率越高常见尺寸下的等效天线(1/16波长)越容易发生辐射现象,数十M时,辐射现象已经很明显了,于是工程上就取一个在这个频率范围内而其波长恰好是整数的频率作为界限,30M就是这么来的。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

30MHZ信号波长10m,按照楼上1/16波长即62.5cm。

62.5cm都赶上电路板尺寸了。

网友A:
这个尺寸是很多设备中都具有的

比如连接电缆、导线、电源线等等

网友B:
30M应该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数字

主板上几G的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