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流电机 急

楼主(2007-11-21):
  手头有一电动阀,4个接口,一个交流24V或220V供电,一个0-10V或4-20MA控制信号,一个0-10V或4-20MA反馈信号,只有一个公共端。我想做一个控制电路,请问交直流怎么共地啊?谢谢大家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啊?是我没表达清楚么

  怎么没人理我啊?是我没表达清楚么

网友A:
交流24v用继电器触点,继电器线包用直流,这样就能共地了

网友B:
怎么共地?

都接到一起就行啦

楼主:
怎么接到一起啊

  交流220或24V接火线上,0-10V模拟信号地和反馈信号地和零线接在一起,这样可以啊?要是火零接反不就烧东西了?

网友C:
先看一下DATAsheet吧,

不是很明白,没有用过。

楼主:
交流和直流共地不是要烧东西么?

  主要它那个东西就没有datasheet,说是输入0-10V的模拟信号控制电机的开度,0-10V的反馈信号表示开度,220V交流给电机供电,却只有一个公共端子。看样子是得把模拟地跟零线接在一起,这样是不是必须保证火线和零线不能反接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