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110光电压模式求救有图

楼主(2007-11-21):
loc110光电压模式求救

我用loc110的光电压模式传输支流模拟信号,原理图如下:
现遇到的问题:我在DR28处输入2.8V电压,LOC110的第一脚电压0.217V,第二角的电压是1.482V,第三角也是2.8V(按数据手册上说如果LOC110工作的话,该角应接近0V),LM358的第一脚处没有电压输出。
我把DR29换成750欧姆现象和上面一样,LM358的第一脚处没有电压输出。
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1112854558.rar

楼主:
问题已解决

问题已解决,因第一次使用loc110调试时把精力集中在了loc110上,其实问题出在DR28上,1K的电阻使运方饱和了,把电阻加大就一切OK了。感谢各位关注,特别感谢tyw把图片传上来,谢谢!

网友A:
没听说过“光电压模式”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