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676纹波太大,有替代的单片开关电源芯片么!

楼主(2007-11-27):
电源板上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部分分别用了好几片2676,用示波器量了下纹波很大,影响AD精度,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芯片替代,电流大概靠近2A,不能小于1A.

网友A:
纹波大小与芯片无关

与滤波电路参数以及布线有关。

网友B:
那是设计问题

元件选择、PCB设计都有讲究。

网友C:
LM2676

纹波=100mV

网友D:
2676后面加个78XX会好点

100mV纹波起码降低AD分辨率3位

楼主:
确实和布板有关系

谢谢楼上各位,感觉这款芯片本身输出纹波就大,成本高一点没关系,想选个好点的芯片!

网友C:
re 5楼

100mV=100mV(p-p)
100mV纹波起码降低AD分辨率3位----与ad转换时间有关。当ad转换时间远大于pwm时,几乎无影响。

网友D:
gxs64

当ad转换时间远大于pwm时,这种高速AD分辨率本来就低,所以就无所谓

16位以上AD就有很大影响

网友E(2008-01-18):
我用的是 LM2678 纹波确实大

我用的是 LM2678 纹波确实大,我最好调到正负20mv ,如果给MCU供电还是选线形稳压片子吧,7805 纹波小于 调到正负5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