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阳能充电的问题

楼主(2007-11-28):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问题啊

楼主:
啊 ..怎么这样呢 继续发问题上来..

我发了问题呀 怎么没有显示呀  郁闷呀

是这样的,图中J1为太阳能电池板,最大输出为17V/890MA ,通过D1 IRF9640给12V的铅酸电池充电,
现在是这样的,我想白天太阳能电池板一边给电池充电一边在供后面的逆变器工作的,逆变器带10W的交流负载,由于天气的原因,太阳能电池板的电流会太小或者根本没有输出了,就可以通过电池补给,现在由于我的电池没有电了大概电压为11V,由于天气的原因,太阳能电池板输出是13V/590MA,逆变器输入的DC是通过继电器控制给的,当打开太阳能电池板的时候,继电器哒哒哒的一直响个不停,如果把太阳能电池板断开,就没有这样的现象了 ,
 请问是不是太阳能电池板的功率太小引起呢,如果把太阳能电池板的功率提高到17V/1.6A,是不是在电池没有电的情况下,既可以一边给电池充电,一边给后面的逆变器工作呢?

网友B:
限压后二极管隔离,并联浮充即可

网友C:
可以理解为蓄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额定容量小了

网友A:
主要是太阳能电池太小了

你可能算一下太阳能电池满载才15W左右,但是,太阳能电池很难满载,加上变压后损耗,电池平时也很少电充入,或者说根本没有过,建议加大一倍太阳能电池容量,电池可以计算一下

楼主:
继续..

现在是这样的,我现在的太阳能电池板用30W的,也都是一样的,继电器响个不停的.

  如果我换成满电的电池,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A:
为什么会响呢,我对逆变器内部电路不是很了解

再测一下太阳能电池的实际功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