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的最小输入信号是由什么参数决定的阿

楼主(2007-11-28):
(无正文)

网友A:
看你是什么信号了

信号也是有分类的:电压,还是电流,高频,还是低频~~~哎~~

网友B:
最小输入电压多少都可以,问题是放大结果已经不一样了

这个与噪声,失调等都有关系。

楼主:
如果电压低频信号

我只是看到运放都在强调最大输入信号限制,什么轨到轨的。
那最小信号又没有限制呢?
如果是低频输入信号,与交流参数关系不大,主要由直流参数决定。
所以呢,我认为和失调电压有关,比如失调电压VIO=6mv,那么输入信号最小不能低于6mv吧

网友C:
输入电压当然可以小于失调电压

如果是低频交流信号,那么失调电压根本没有多大关系,如果是直流信号(频率范围伸展到无穷小),那么可以设法将失调电压抵消掉或加入失调电压的调整电路使其很小。
运放使用的困难之处是失调电压的温度系数,这是无法调整或抵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