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谓之鲁棒性Robust?

楼主(2007-11-28):
今天被一个同事问到鲁棒性控制这个问题,一时竟答不上来...
何以谓之鲁棒?
好好的中文不用,用什么英译谐音....

网友A:
Robust的意思你总该懂吧,鲁棒是其音译

    不同场合下译作稳健性、抗扰动性、“皮实”性,甚至像楼上所言的“耐折腾性”等都行但都不够贴切,只好叫“鲁棒”了。
    话说梁山好汉鲁智深,武艺高强,《水浒》中说他手使一杆禅杖,那是“文说”,其实花和尚是舞大棒的,这棒不是一般的木棒、铁棒之类寻常泼皮打架的家伙而是所谓的“鲁棒”,这条“鲁棒”抡起来那得用相对论来描述其运动规律,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无论对手拿刀用枪,那是说打孤拐决不碰脚面,一句话:快、准、很,拦——拦不住,躲——躲不开,一时打遍天下无敌手。花和尚在大宋假装“圆寂”之后,在泉州混上一艘阿拉伯大帆船,一路偷渡来到不列颠,正赶上英格兰王举办比武大会,鲁智深抡起大棒轻松夺冠,管他来的是什么这个查那个逊的,见面大喝一声“鲁棒——死他了(征方腊时学的洋径帮)”一棒搞定。在此之后,不论是英吉利还是法兰西,就是那些圣殿骑士团的骑士都不敢提起鲁达的名号,于是才有了Robust一词,其意思就是鲁达抡棒大喝“鲁棒——死他了”的惊天地、泣鬼神的高大形象。
    到了20世纪,有人想做出天下最好的自动控制系统,不论参数发生怎样的变化都要能够稳定的工作,于是有个名字叫作“黑乎乎”的老几用微分方程研究了说是祖上传下来的一幅油画,画上正是鲁达使出的一招——棒打孤拐,于是“鲁棒控制”横空出世。到了今天,凡搞控制的大小什么师的,要说自己的设计不鲁棒那都不好意思上街,他们的口号是:“不求最好,但求鲁棒”。

网友B:
呵呵,就是 耐折腾性

但不顺口啊

网友C:
呵呵,就是稳定性。

网友D:
还是 耐折腾性 准确

俗称“强壮性”

稳定性包含鲁棒性

网友E:
支哥问题让俺家的猫公公"咪咪"来告诉你吧

再议猫公公"咪咪"的鲁棒性
    控制系统的鲁棒性研究是现代控制理论研究中一个非常活跃的领域,鲁棒控制问题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人们对于微分方程的研究中。Black首先在他的1927年的一项专利上应用了鲁棒控制。但是什么叫做鲁棒性呢?其实这个名字是一个音译,其英文拼写为Robust。也就是健壮和强壮的意思。控制专家用这个名字来表示当一个控制系统中的参数发生摄动时系统能否保持正常工作的一种特性或属性。就像人在受到外界病菌的感染后,是否能够通过自身的免疫系统恢复健康一样

    80年代我做过的控制器中也有过类似的超调控制,那是一个人为设置好的区界,只能处理常规的,意料中的变化,那是用一把300mm长,8mm宽,2.5mm厚的白钢刀以4000次/分往复同时切割200层布料,布层用真空吸成80mm厚一迭,走弧线时,刀具除了x-y插补,还必需作切向偏转,由于刀片内外侧受力不一致,刀片导向架上还做了侧力传感器,用以对刀片切割速度及前进速度进行反馈修正.整个系统变量太多了,稍有不慎就出故障.只能放慢速度.

    真羡慕"咪咪"竟有如此高超的适应性,还会玩花样,捣浆糊,人类控制器要达到这境地,不知有多困难.有时想想,小蚂蚁大小的爬行器恐怕不会有人造的吧.哈哈.人是伟大的,但又是很渺小的.停止人类一切争斗,让人类进化得更完美一些.

全文在此地→→
 猫公公"咪咪"与现代控制理论 →→ 大结局 ←← 大狗,大小狗先后谢世,悲壮惨烈

网友F:
这样看来班门弄斧、鲁门弄棒可不是那么好玩的啊

不好玩也要玩的!

楼主:
5楼,经典!

不求最好,但求鲁棒...

楼主:
5楼 chunyang兄:

是急性发挥还是确有此典故!

网友G:
经典,经典!

征方腊都出来了。

网友A:
哈哈哈,是急智还是典故,你说呢?

    正确且完整的理解“鲁棒”是有一定困难,这么翻译也是迫不得已,汉语中没有现成的词汇可以直接对应,但武功高手的动作和结果却是所有控制系统追求的目标,而实施的手段虽然在形式上不同,实质上却是相通的。

网友B:
哈哈,随便你怎么粗“鲁”对待,都能工作得很“棒”!简

呵呵,咬文嚼字一下:-)

网友G:
“好好的中文不用,用什么英译谐音”

这个问题就深了。
汉语译西方语言词汇,从来的原则是能意译就意译,不能意译用音译。就连化学元素氢氧氮氯都是意译,后来新元素一个一个被发现,氦氖氩氪氙氡,太多了,没办法,改成音译。
但意译的结果是往往“望文生义”,造成误解。这样的误导极其有害,所以还是音译为好。虽然不能一眼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却不会造成误解。

网友H:
哈哈~~~~~~~~~~的确不错~~~~~~~

我想翻译的人,当时脑子里也有:

粗鲁、很棒的一个对应的概念在里面;
取谐音而已;

假设翻译成:

奴坝
路霸
陆霸

很难产生这样的联想~~~~~~~~~~

网友H:
Robust在英文中本来有健壮的意思

可能原来是形容英格兰那种很结实的粗鲁的农夫的;

网友I:
耐折腾性确实不错

但也不完全______________

一个系统“稳定”后,什么干扰也没有,可是,随着时间的过去,它自己却散架了,这个有吧?

。。。。

网友B:
呵呵,那是没耐住时间的折腾...

有其果必有其因,不会无缘无故的散架的

网友I:
唉,就差这点

不然,就我的认识,你的解释确实是最完美的。

网友D:
拿软件做比喻好理解一些

软件“正确”是基本的要求,正确了,才谈得上其它
软件 BUG 一大堆(例如所谓α版β版),你不能说它不健壮,因为它还不够格说“不健壮”
但仅仅正确还算不上“健壮”。从小庙里长大的,没见过异性,从而没犯色戒,不能算坐怀不乱。
必须经受住“考验”,所谓考验就是“异常”情况。高级语言里的 try catch 异常处理,作用之一就是提高健壮性。

网友D:
鲁棒性 = 稳健性

对于软件,“壮”还粘点边

对于控制系统,定义是:“控制系统对特性或参数摄动的不敏感性”

所以“稳健”最贴切,健壮性、强壮性的“壮”字易引起误解。
想想一个举止沉稳的标准中年成功人士的形象,而不是虬髯大汉

网友J:
分析得有理

不过, 还是不太希望用音译来翻译外文资料.
当然,不得已也没有办法.

想想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翻译家"唐玄奘"是怎么处理那么多资料翻译的, 不简单

网友G:
玄奘译佛经,更是音译为主

网友D:
佛教名词好多梵语音译

鲁棒这个词完全可以用意译,搞学术的人觉得工作枯燥,需要调剂吧

网友G:
“鲁棒性”

我觉得一半是音译,一半是意译,就像“维他命”一样。

网友K:
先入为主,约成定俗……鬼知道第一次翻译这个的人是

怎么想的……

网友A:
很遗憾,现代科学体系不是源自中国古典文化

    对中文而言,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现代词汇和全部现代科学相关词汇都是外来语,我们今天习惯了仅仅是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新词汇的定义而显得自然而然,若非如此,远的不说,即使一个满清进士如果穿越时空到了今天,他会惊奇的发现他根本听不懂中文。
    当然,对外文的翻译,上佳的方法是利用本民族带有类似启示性含义的文字经重新组合并规范化赋予新定义而成,现代汉语的绝大多数外来词汇都是这么被创造出来的,但这种方法处置不当也容易令人望文生义误解了其要表达的本义,翻译水平在这里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但即使如此,也有词穷意尽的时候,至此,除了音译别无它法了。

网友D:
的确,语言是毛,文化是皮

我们平常用的现代名词,如果不是音译的,其实好多都来自日语,根红苗正“本土”的不多

网友G:
据我所知,日语现在却很少用意译

至少计算机方面是如此,“硬盘”和“内存”、“激光”在汉语中是意译,但在日语中都是音译。
“社会主义”、“经济”、“警察”等词汇都是从日语来的。我觉得,日本在“西学东渐”早期基本用意译(日语中的汉字),现在日本认识到这样做的局限性,改了,而我们早期向日本学用意译,却到现在还没有改过来。

网友H:
呵呵习惯了就好,约定俗成而已

网友I:
同意chunyang 27楼

落后就要挨打,都认了,落后不要跟着人家学?
不喜欢没有问题,咱们创几个给人家学就赚回来了。可是,谁能做到?能消化好人家的就差不多了。
-----------------------------------------

若非如此,远的不说,即使一个满清进士如果穿越时空到了今天,他会惊奇的发现他根本听不懂中文。

网友L:
同意,对极了!ja,sicher!

Robust是德语形容词单词,表达健壮、强壮、结实、稳固的意思,chunyang兄解释的更为传神,并引出了这个单词来源的典故,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