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楼主(2007-11-29):
(无正文)

网友A:
不能说一般取多大,而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定

线性放大和做为开关使用又不一样。

要求输入阻抗高时,就需要IB小点;要求输出功率大时,IB就要大些。

网友B:
要根据电路选取,没有一般算多少之说

不同电路的要求不同。至于D的含义是厂家区分元件细化参数的子型号,具体要看厂家手册,无统一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