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中,一维数组的长度为什么有限制?

楼主(2007-11-29):
 unsigned char socom[25];  这是定义的一个数组,当数值改为26时,就编译出错,是怎么回事?25以下正常。

网友A:
肯定是你哪里搞错了...内存不足了吧?把报错信息弄上来看

网友A:
你有些函数没有调用,所以导致keil无法对那些临时变量进行

导致占用了很多RAM。 你将那些没有调用的函数调用下或者删除掉,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另外,你看这个提示: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说明RAM已经没了。你是什么型号的处理器?如果是52,可以将一些变量前面加idata。

如果是51,那就不行了,连变量都不够了,堆栈就更可怜了,程序可能会跑飞,要保证几个给堆栈用。

网友B: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