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一个关于SAA7113的视频采集问题

楼主(2007-11-29):
我的设计框图是如下。
    我需要同时对两路视频(CVBS IN1和CVBS IN2)进行MPEG编码和录像,编码成Half D1(702x288)分辨率/25fps即可。为了达到此目的,我想通过7113内部切换开关快速动作,分别采集CVBS IN1的奇数场和CVBS IN2的偶数场,以同时得到两路实时的视频编码流。
    不知能否行得通?麻烦高手再指点一二

网友A:
不可能,因为两路视频不可能完全同步的

除非是电视台直播的节目,因为他们有价格高昂的祯同步机

当然,电视台也肯定不会去省这么点钱

楼主:
我还有疑问

那么象TW2834一类的视频画面分割器,它们可以输入4路CVBS,并同时用同一路656输出,它是怎么实现同步的呢?

网友B:
re

两路视频采集奇偶场应该没问题,但是你的方案应该还不行,其实就是帧同步机原理,要加FIFO存储奇偶场,用CPLD控制读写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