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7-11-29):
(无正文)

网友A:
用个比较器搭个电路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如果一定要用单片机
把图和单片机型号贴出来吧,
不同的单片机关于AD的基准电压是不一样的

网友B:
普通IO口只能取样数字信号,而ADC能够采样模拟信号

取样跟采样是同一个意思。

网友C:
有些单片机内部有电压比较器

最普通的89C2051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