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温NTC热敏电阻有没有标准规格?

楼主(2007-11-30):
测温上用的热敏电阻坏了,想要更换,但不知用什么规格替换,是否也有象PT100 PT1000这样的规定的标准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热敏电阻

主要参数有 标称电阻值和B值。

标称电阻值是某温度下的阻值,一般是室温下。
B值是负温度系数热电阻器的热敏指数,它被定义为两个温度下零功率电阻值的自然对数之差与两个温度倒数之差的比值。

网友A:
问厂家吧

网友B:
怎么会没有标准那

楼主:
标称电阻值和B值

谢谢各位!
电阻值可以测量,β值咋办?

网友C:
RT表吧

你说的是R/T表,找找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