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两个电阻是干什么的

楼主(2007-12-05):
如图所示,为温度信号输入到单片机进行AD转换的一个通道。温度传感器采集到的温度信号经变送器转化为4--20mA电流信号送到AI1端。 对这个电路十分不明白的就是R11,R21都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电路板上有R1和R11两个电阻的位置,但焊接时未必都焊上,很可能只焊一个。R1存在时,输入是电流,4-20mA电流转换为1-5V电压。R11存在而R1不焊,输入为电压。
R21可能是为避免输入超范围时烧毁运放而设的。

网友B:
R11可能是微调电阻也说不定

R21作用同楼上说

网友C:
2楼正解

网友D:
r1应该是精密电阻

楼主:
谢谢各位

看了大家的解释,明白了很多。
不过还想再请教下,如果输入为电压信号的话,R1,R11都没有和有一个R11之间有什么区别?

R1确实为精密电阻。

网友E:
拉低电压

电路板上不太清楚,不过我们作220V电源上两个电源都悬空的时候出现过上千伏的电势差,不过并联时一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