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陶瓷基片的厚膜电位器,耐摩性怎么样?

楼主(2007-12-05):
用在汽车上的测量油压, 体积大约是2CMC长,1CM宽,在这样面积上做一电位器,工作时有触点不断在上面滑动,不知道寿命怎样?哪里有做这中厚膜电位器的?

网友A:
想耐磨的话,任何膜电位器都不能用

陶瓷厚模电位器更不行。

网友B:
这种地方用电位器不行,应该用应变片什么的

楼主:
RE:

我现在用的油压传感器的电位器是采用绕线电位器,滑动寿命能到百万次,陶瓷厚膜的能到10万次吗?

网友A:
厚膜电位器是最便宜的电位器,你说呢?

    过去有些廉价的收录机就用陶瓷厚膜电位器做音量调解,不出一年准出噪音,那才滑动了多少次。电位器确实是绕线的寿命最长,膜电位器只有金属膜的寿命还可以,碳膜的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