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容(法拉电容)可以用来滤波吗?

楼主(2007-12-06):
(无正文)

网友A:
小体积的那种不可以

有充放电电流限制

网友B:
电解电容的高频特性不好,不建议这样做

如果你的对电源要求很高,可以采用LC电路构成滤波器,这样体积小成本低,效果也好。只是对与电流较大时,电感电流容量要足够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