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做了一款逆变电源,大功率臭氧发生器上的

楼主(2007-12-06):
我朋友用TL494做了一款逆变电源,带上负载不到一分钟,功率管就烫手!不知怎么处理! 初级4+4T 次级560T PQ35磁芯 输入24V 输出3300VAC 20Khz频率 现在是波形很差,特别是带上负载后,驱动波形变形,电源毛刺很大,很难消除! 高压输出在内层,驱动输入在外层,空载时输出电压,和频率都正确,只正脉冲顶部有少许振铃,加上负载,特别是在满负载工作时发热太大,波形也很难看,输出功率在开机时可以达到,过一会发热后输出电压下降很厉害,只有2000VAC左右! 请大师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把图贴出来吧

有图都很难判断,没图绝对说不清楚。

网友B:
回maychang

请问把开关电源的输出滤波电路去掉是不是变成逆变电源

楼主:
这里没有图片

不好意思!这个我朋友开发设计的,我这里没有图片.

网友C:
这么大功率啊?输入近百安的电流了...

大功率大电流的VMOS栅电容很大的,

至少得贴驱动部分的电路才好分析

网友D:
初级匝数可能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