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该电路为何老烧东西?

楼主(2007-12-06):
图中的Rt1和Rm1+Rm2为两个热敏类的电阻,平时Rt1为240欧姆左右,Rm1+Rm2为200欧姆左右,P(Rm1+Rm2)&lt5mW,R1=1.2K,R2=1.2K,在办公室工作都很正常,用电池供电时也很正常,在库房处用就容易烧Rt1,尤其夏天打雷季节最容易坏.加什么措施能保护一下?

网友A:
可能是你的电源及供电、地回路不合适

在外界EMI干扰较大时运放输出波动导致流经热敏电阻的电流过大所致。也可适当加大热敏电阻的功率。

网友A:
传感器的信号线如果较长要用屏蔽线

必要时用金属机箱并将外壳接地。

网友B:
还每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