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位移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7-12-07):
当我将我作的传感器加到设备上,变频器出现负值,电路的原理也不太明白,请高手指教

楼主:
能看到图吗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7112835639.rar

网友A:
直接贴图就可以

1. 不要用 rar 压缩 图。
2. 把 bmp 文件后缀改成 jpg 算啥?
3. 这种图应该用 gif 格式。
4. 这是什么图?

楼主:
一个位移传感器

5根线接到变频器上,代颜色的是变压器,1、2是电源,3、4输出,5是控制,555的3脚输出方波,加到变压器上。后级,1接+12v,2、4相连接到比较器的同相端同时接地,3接反相端,控制变频器。

网友B:
我也在做选位移传感器,请问这个是什么型号的传感器?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