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单电源供电,输出电压能到"0"的运放

楼主(2007-12-07):
   做个电路用到运放,有0V输出的情况,只有24V电源,再变换个负电源麻烦,有没有单电源供电,输出电压能到"0"的运放. 或者怎样由一个电源变换个负电源?

网友A:
轨对轨运放

一般轨对轨运放输出只能到0.01V,有些特殊的可以到-0.1V

楼主:
3楼的: 请问什么叫轨对轨运放?

 是不是说前级接后级?

网友B:
呵呵,LS,电源就好比两条铁轨,输出只能在轨到轨之间

由于输出电流和输出阻抗的存在一般的运放输出肯定是到不了轨的,因为有压降啊,
所以只有特殊处理的运放才能做到“轨到轨”。

这个很容易读成鬼打鬼吧?
呵呵:-)

网友C:
24V 电源不大可能

rail-to-rail(轨至轨,或满电源)运放基本上都是低压型的,单5V,正负5V

所以还要看你输出的最高电压到多少。最高超过10V,基本上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

网友D:
~~,你找到了不要忘了告诉我……

TL272也不能到0的把……

除非是输入极加了东西的~~

记得有几个仪放好象可以单电源供电做,但我好象没见到便宜的仪放。

~~,兄弟们见过的最便宜的仪表放大器是什么型号?能作到多少银子?!

网友E:
很少吧,

LM358试下,

网友C:
要想输出非常接近 0,负载也很重要

运放输出范围都要规定负载的。
有的rail-to-rail或单电源运放,输出能低到几毫伏,但这时基本上只能接高阻负载,例如另一个运放的同相输入端

有个办法是输出加下拉电阻,输出很低时,什么运放都无能为力了,只能靠下拉电阻支撑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