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有谁做过?怎样才可以对他控制的?

楼主(2007-12-08):
我公司现在安排我一个项目就是来开发蓝牙接听电话,,在手上有一个模块用一个CSR-BC352239AU和一个SST-89VF800A做的模块。。。这个模块会通过串口送数据到我的MCU,MCU也同时可以控制模块,现在我们想自己来开发之个模块。。省一个MCU,,但这模块没法拿到源程序,,,只有一个烧录的文件。有谁做过这样的模块。给小弟一点启发。。谢谢。。

网友A:
没别的办法,看懂蓝牙芯片的器件手册然后自己写控制代码

这还是需要建立在现成蓝牙基带的平台上,什么都自己做,还得精通蓝牙底层协议。

楼主:
据我了解

据我了解到CSR-BC352239AU是一个蓝牙芯片,要用SST-89VF800A来控制着蓝牙芯片的动作,难道说CSR-BC352239AU芯片已经是固定了吗?要去改只能改SST这个芯片的程序。对吗?如果我要找一个MCU来代替SST,那个IC比较的经济?楼上的我知道你是做过此类的项目。。能不能详细一点说一说。。谢谢。。

楼主:
了解

我看过资料SST-89VF800A这个芯片好象是一个8M的FLASH  RAM,,如果我要开发CSR-BC352239AU芯片要用到什么工具?那里有他的案例下载看看的。

网友B:
re

还是找CSR的支持问一下吧

网友A:
没有“案例”可供参考的,厂家的知识产权啊

找CSR等蓝牙芯片供应商,他们可以提供基础资料,但做成产品还要自行实现很多东西。

楼主:
有没有做蓝牙的网站?大家推荐一些给小弟

网友C:
     对呀,有谁知道怎么构建蓝牙IC周边电路呢,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