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善用lm324作话筒前置放大器的性能?

楼主(2007-12-08):
我在用lm324作驻极体话筒的前置放大,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将mic拔掉),用示波器看输出还有10~20几mV的噪声,电源用的是稳压电源,直接用交流耦合观测电源,大概有2mV的杂波。请问有什么好办法降低输出的杂波阿。
因为是学生实验,所以只考虑用一些常用器件(LM324、LM358、9014、9018器件等),能不能做到尽可能低噪声输出,后面用10位A/D采集、存储、重放语音信号。

网友A:
呵呵,换运放

或者用9014都好过LM324

楼主:
那换什么运放好呢?

价格较低又比较通用好找的?
或者我用9014,需要接成射随的吗?9014后面在用运放作第二级放大?
谢谢xwj

网友B:
简单说下,324是可以用的

话筒要加偏致,同时接个200~300P的电容到地
R3跟C1对调一下,C1用小一点,R3加大
R5两端接一个几百P的瓷片电容

回头自己去调吧
最后一句,电阻电容的应用是直接的频率滤波,不是那个值都行的

楼主:
谢谢cuittao,这样改吗,还有问题请教

C1是交流耦合,R3接负端,运放的反相放大不是这样接的吗?为何要C1R3对调?

“电阻电容的应用是直接的频率滤波,不是那个值都行的”
那到底根据什么来计算R、C的值呢?有没有好一点的RC滤波的资料介绍阿?

比如mic、R5两端并几百P的电容,这个是怎么估算出来的?
R5并电容是为了对抑制高频信号的增益吧?

另外我想在R4上并接一个1~10uF的电容,是不是对噪声有抑制作用?
今天问清楚些,明天好多做些对比实验
诚心请教!

网友C:
你看干扰什么波形

   如果随机噪声,那是器件产生的。
   如果能明显看到50Hz,那好办,是工频干扰,很容易屏蔽掉

网友A:
3楼,“R3跟C1对调一下”是什么意思?

LZ的电路不用变的,将R1减小到1K左右,
R5并小电容是对的,组成一阶低通滤波器,
截止频率为ωc=1/(R5*C3)
K=-(R5/R3),取值还算合理,增益50也还能勉强接受

“R4上并接一个1~10uF的电容”是对的,可以明显降低电源纹波的影响,建议用几十~100uF

建议LZ仔细理解6楼的贴,先要分清楚噪声类型和噪声来源

网友D:
别怪324,怪自己没给MIC供纯净的电。

网友A:
呵呵,LS正解,俺也忽略了MIC的电源

还有运放电源也要正确退偶:-)

网友E:
将R1改成两个4.7K的串联,在中间那个上面接22uF到地

另外布线和布局都有讲究,敏感部分走线不要太长,距离较远时要使用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