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器件能够对如此高的频率进行分频

楼主(2007-12-13):
(无正文)

网友A:
GHz级的分频并不是难事

不然,GHz级的PLL怎么玩?它里面就有分频器对VCO输出信号进行N次分频,到几KHz至数十KHz

当然,固定十分频的倒不一定有专用的器件

网友B:
有专门的计数器,以前看到一个频率计上有用过一个

混频器是减法操作,而分频器是除法操作。

网友C:
2楼错误,3、4楼正解

GHz级的分频器很多啊,LZ自己上网去照吧

网友D:
谢谢小徐同学指点迷津

嘿嘿

楼主:
我只需要知道频率

我要用500M带宽的示波器测上G的频率,不管是什么样子的频率(矩形波、正弦波),我只需要知道频率,用分频器分可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