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请教各位朋友,看看这两个电路

楼主(2007-12-13):
各位朋友请看上图,左边那个电路我已经验证,虽然最终得到的电流会比不加均流电阻的时候要小些,但是这样做确实可以让三极管一点温度都没有,而且也能满足要求。右边的图是我这几天看三极管电路的时候想的,觉得这样做似乎比左边单纯的电路并联要好,大家给个意见,右边的电路能达到左边的要求么?或者要好很多?

网友A:
不能

右边的是达林顿吧?耗散功率主要在Q13
左边是三极管并联,基本是两个三极管分摊

网友B:
右边的饱和得更深,从而压降小。

网友C:
回楼主

左边并联三极管每每分出1/2电流,因此温度大大降低了,并且提高稳定性

网友D:
错,右边的压降更大

左边的电路也不对

网友E:
温度肯定不一样

网友F:
达林顿管是解决增益问题的,饱和压降很高的

这种电流量级,一般并联不如选个功率更大的

网友G:
改一改:Q14的集电极接电阻到地

网友H:
关于电压的问题

 当右边LED2输入为低电平,即9013不导通的时候,电阻R44右边的电压(即下面三极管的基极)是不是接近为18V啊???18V经过两个BE结(电阻比较小)加在了它的上面

楼主:
回楼上的各位兄弟

上午太忙,一直没看,现在一看有这么多回复了,先谢谢各位朋友。

2楼:左边的电路确实是分摊,也验证了。右边那个电路确实是大林顿的一种接法,我今天验证确实主要耗散功率在q13,因此它非常烫,流过的电流也很大。

3楼:你说的饱和的更深是因为我将电阻换成1.1k了吗?
4楼:正确。
5楼:你说的压降更大和不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6楼:左边的基本上一样,右边的差别很大(实验的结果)。
7楼:呵呵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功率更大的三极管价格要贵很多,而这两个只需要2毛钱。
8楼:不明白,这样做有什么道理,能帮我分析下吗?
9楼:呵呵你说的是那个1.1k的电阻吗?不要紧的,1/4w的就满足要求了。

网友H:
RE:xiaoyu9632

呵呵,我是想问当Q15的基极电压为低电平时,Q15集电极电压为18V左右不?

楼主:
呵呵

怎么会呀,没有18v主要的电压被电阻吃掉了。

网友F:
Q15的基极电压为低电平时,Q15集电极电压近似为18V

加 BE 结电阻就更是 18V 了

网友G:
8L:将达林顿结构拆开 转成两级间的耦合

减少饱和压降。

不明白就搭个电路或仿真试试看。

网友H:
Re:xiaoyu9632

当Q15的基极电压为低电平时,你说Q15集电极电压不为18V,但是那是BE极之间没有导通,即没有电流,电阻怎么吃电压啊,请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
回楼上的兄弟

呵呵不好意思我看错了,当Q15为低电平的时候,Q15集电极电压是18V,以前我是在后面三极管BE间加个电阻就是赤铸老大说的那样,但是我后来测试觉得没什么必要就去掉这个电阻了。

网友D:
LZ,你到底要切换多大的电流?三极管实测放大倍数是多少?

学会计算工作点,计算好各个电阻值,1.5A 以下根本就不用两个8550的

楼主:
xwj兄弟说的好

其实我的电流不超过1A的,但是我经过实测确实一个三极管会很烫,我是按照100的放大倍数去计算的,但是无论我如何调整电阻值,都不能改变这个情况,请xwj兄弟继续指点。

网友B:
如果你要1A的电流,放大倍数取100,那么基极电流也至少要10m

也就是说基极电阻最大不能超过1.8K,你这个电阻4.3K明显太大了。

并且大电流时,放大倍数可能还没那么大。基极电流你可以再加大些试试。

网友A:
就这个问题问下awey

如果是NPN的管子,怎么减小饱和压降?C极接个电阻到18V那里吗?
我用NPN组成达林顿管,饱和压降为0.7-0.9v,用你的接法饱和压降还可以更小?

网友I:
单管压降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