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实际测试过这种软硅胶导热片的导热效果吗?我感觉似

楼主(2007-12-13):
似乎很不怎么地,甚至更坏!
我试验的方式与下图基本是一样的,开始没装导热片,直接用螺丝固定上,
之后加了导热片再用螺丝固定上!两次螺丝扭的都够紧,几乎到了扭不动的程度,呵呵!

长时间满负荷工作后用手去感觉,不装导热片时散热片很烫,装了导热片却不是那么烫,但感觉芯片似乎比散热片要烫!

所以很是怀疑它的导热效果!或者是我买到了假货?

能否指点一下?心里不踏实啊,感觉还不如不装^_^

网友A:
晕,这个不是为了导热用的,能不用绝对不要用它

会严重影响散热效果的

不需隔离的地方用硅脂,需要隔离的地方用硅脂+云母片

楼主:
啊???

我看到N多的地方用这玩意啊!!!
再说为何叫导热片呢???
网上一搜,也是N多的公司在推销这种东西啊,甚至号称比导热硅脂效果好呢???

感谢指点,能否再详述一下?

网友A:
呵呵,总比不装散热片好:-)

比如光驱里,压在芯片和金属外壳间,总比不装散热片好:-)

楼主:
这里有个帖子介绍:

http://www.**/bbs/d/47/127104.html

软性导热硅胶绝缘垫是传热界面材料中的一种,是片状材料,可根据发热功率器件的大小及形状任意裁切,具有良好的导热能力和绝缘特性,其作用就是填充发热功率器件与散热器之间间隙,是替代导热硅脂导热膏加云母片(绝缘材料)的二元散热系统的最佳产品.该产品的导热系数是2.45W/mK,而空气的导热系数是0.03w/mk;抗电压击穿值在4000伏以上,在大部分电子设备中有绝缘要求都可以使用.工艺厚度从0.5mm~5mm不等,每0.5mm一加,即0.5mm 1mm 1.5mm 2mm一直到5mm,特殊要求可增至10mm,厚度不同为的是让设计者方便选择PCB板及发热功率器件的位置.阻燃防火性能符合U.L 94V-0 要求,并符合欧盟SGS环保认证,工作温度一般在-50℃~220℃,因此,是非常好的导热材料 .又其特别柔软,专门为利用缝隙传递热量的设计方案生产,能够填充缝隙,完成发热部位与散热部位的热传递,增加导热面积,同时还起到减震 绝缘 密封等作用,能够满足社设备小型化 超薄化的设计要求,是极具工艺性和使用性的新材料.且厚度适用范围广,特别适用于汽车、显示器、计算机和电源等电子设备行业.

不过它的不少导热片比我的厚而且感觉更软,我的是开始贴的那个,与这个很像的,或者不是同一个东西???

网友B:
云母片比较好,像外热式电烙铁芯里面那样透明的东东

网友C:
买到假货了,用火烧一下看,硅胶是烧不着的

网友D:
有个折衷的办法

先垫面积大几倍的金属片(板),再垫绝缘导热片
这样相当于增加了绝缘导热片的截面积,减小了热阻

网友E:
导热是散热的第一步,请选用合适的导热材料

大家好!我是戴雄,非常感谢楼主和各位在这里讨论软性硅胶导热片的应用,因为是我最早地在很多的论坛推荐了软性硅胶导热片,要特别地说明一点,软性硅胶导热片的作用是在被动散热设计中应用到.
我们在大街上能看到很多的汽车,都是车,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
宝马车是豪华的,在都市里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动力十足,在高速公路上体现的完美流畅.
奥拓车是代步工具,小巧,好停车,是工薪一族可以接受的一款车.
也有很多大卡车,跑的不快,但能装载物质.
  相信大家应该明白了我想说的意思,导热硅脂、云母片、软性硅胶导热片、石磨片、导热漆、导热矽胶片等等,都是导热材料,他们有不同的特性,有不同的应用场合。
天生我才必有用,用到合适的地方就是人才,用不到合适的地方,别人会说就是废才!当我们怀才不遇的时候,我们要想想自己是不是适合哪个环境!我们是要开宝马,还是奥拓还是大泥土车,日夜奔波,哈哈!说远了......
请大家查阅我的另一贴子:
http://www.**/bbs/d/49/138873.html

楼主:
非常感谢!

看来是用错地方了,幸亏前辈提醒,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