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信号控制关断的开关电源?

楼主(2007-12-14):
我这里有个国外的开关电源模块,输入AC220V,和一个可外接船形开关的插座作为开关控制。
输出有5V、12V,关键还有两根信号线定义为:输出Power Down Request(from Power Supply),输入Power Down Acknowledge(to Power Supply)。能够实现外部信号控制关电源,关机过程是:关船形开关,待连接的CPU主机处理完保存等操作后再关断电源。
请问哪位前辈了解此开关电源,希望能了解得更详细一些如它的工作原理、或是否有类似电源的spec等。
万分感谢!

楼主:
望大虾赐教!

网友A:
我提供一个绕行方案

这样做,cpu设置一个键,这个键按下后,cpu处理完最后的东西,并保存,然后,给出提示:现在可以关机(用个二极管之类的指示就可以),这时,操作人员再关断电源开关。

楼主:
谢lbx_00 的方案

但是设计要求是操作人员先将电源的开关打到关状态,cpu处理完最后的东西,并保存,然后再给开关电源一个信号,将电源关闭。

网友A:
您看这样行不行

继电器接成自锁形式,然后用一个pnp管放在回路里,开关闭合,系统得电,cpu打开pnp管,这时,才是真的自锁,同时用个东西监控开关的状态,开关断开后,cpu就得到了信号,但是,由于自锁,电源不会真的断开,待cpu处理完,就把pnp管关断,自锁回路被破坏,电源就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