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中切换基准源对系统精度的影响大吗

楼主(2007-12-14):
测量不同的通道时通过模拟开关切换从而使用不同的基准电压,这样是否会对系统的精度有影响?
另外能否推荐比速度比较快的模拟开关?

网友A:
主要考虑模拟开关带来的误差

有些A/D基准输入端阻抗较低而且变化,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会带来误差

网友B:
模拟开关的速度应该远大于AD的速度

而且AD一般都由软件控制,切换后可以延时一下再转换。

精度可以通过调校来保证。

楼主:
模拟开关导通电阻一般几十欧,我的AD基准输入端电阻80k

ad是软件控制的,这么说来是可以的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