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负载中有电机时,电源加电感有问题吗?

楼主(2007-12-15):
我做的一个项目,负载有两个电机,一个直流,一个步进.其中步进电机功率更大.
为了增加抗干扰性能,我在电源直流(30V)部分串了一个双路电感,结果机器经常出现不断复位现象,经观察,电机动作时,电源被拉低30%,去掉电感后明显改观.
请高手分析,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

电机动作时,电流被电机吃掉了,供给电路的电流会突然减小,电压自然会降低。

网友B:
电感后面再加一个大电容看看能不能改善

网友C:
电感的阻值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