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DC马达的调速IC?

楼主(2007-12-15):
(无正文)

楼主:
用可控硅来做可以吗?

网友A:
电压太高了,只知道十几伏调玩具车的

100~~230V  恐怕得自己做了
知道可控硅能控制交流,怎么控制直流,得变换把

楼主:
我这里有一个参考电路...大家来看看...我应该如何才可以驱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1515523391.pdf

电路中有一个Q4三极管上有一个过0的信号过来.有什么用.?如果是60HZ的频率,在输出时,来改变PWM就可以改变电压使马达进行调速,请问这个电路可以吗?小弟没做过.所有请各大哥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