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时间与传播长度

楼主(2007-12-15):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阻抗匹配的问题。端接器就是匹配电路。

网友B:
书上这样描述确实容易令初学者误解,少了一次换算

    门的电压上升时间其实就是频率,而频率对应波长,波长的尺寸和传输导线的尺寸相近时会产生信号的反射,如果反射波和信号波的相位不同,信号就会发生畸变,所谓“驻波比”就是相关衡量参数。当传输导线的尺寸远远小于信号波长时,反射根本不会发生,所以就无所谓匹配了。但你的问题情况又不同,当传输导线的尺寸相对波长为无穷大时,反射需要的时间也就变成无穷大,这也成了“无反射”。

楼主:
谢谢两位前辈,长见识了

网友C:
时间不会太久的吧.

时间不会太久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