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有波动

楼主(2007-12-15):
春阳在阿 ,好运阿
我的DSP查到地有波动,大概是2.4uS的干扰,
我的电源3。3V,1.8V,用的是0.1uF的滤波电容,
有同事说这个0。1uF的电容要换成2。4uF的电容,
有这方面的说法吗?
是怎么得出的结论?

网友A:
关于去耦电容的选择

    去耦电容的选择不存在与频率的精确对应关系,理论上越大越好,但现实中所有器件都不是理想器件,不论何种电容,ESL、ESR都是必然存在的,于是实际电容的频响曲线明显呈非线性,仅在一定频率区间内基本符合纯电容的理论计算结果,超出一定界限后就与理论值越差越远,超到一定程度后甚至电容将不再是电容了,这个频率称自谐振频率,同样材料和制造工艺下,容量越小的电容自谐振频率越高。所以去耦电容的选择除了需大致考虑频率外,还要考虑负载的情况,在一定频率之后还得考虑电容的材料和生产工艺等,在此基础上综合的结果决定去耦电容的容量和种类。
    通常数字电路的噪声频率在兆至百兆量级区间,这个区间的噪声采用陶瓷独石介质的0.1uF电容就可取得合适的效果,如果负载较重或噪声较强,可选择更大容量的电容或用多个电容并联,同样容量和电容材料下,小电容并联的效果强于单一大电容,频率越高越明显,高频去耦则需采用大小电容并联的方式分别对付不同频谱的噪声。
    一般去耦电容的容量选取原则:
    100M以下轻载:0.1uF,重载或存在较大低频噪声的可加并1-10uF的电容,介质材料选择陶瓷或钽为宜;
    100M-1000M:前述+100-1000pF(+10pF),括号内根据频率的高限选择是否需要,小电容的介质选择必须是高频陶瓷,早期则多用云母,
    1G以上:前述+1-10pF,介质最好选择高Q微波陶瓷材料。
    高频重载时必须用多个小电容并联切不可直接用大电容。

    顺便一说,技术上去耦电容不是一般称的滤波电容,滤波电容指电源系统用的,去藕电容则是分布在器件附近或子电路处主要用于对付器件自身或外源性噪声的特殊滤波电容,故有特称——去耦电容,去耦指“去除(噪声)耦合”之意。

网友B:
地在哪里?

真正的“地”只能是一个点,“地线”这条线上的其它地方都不是“地”
问题是这个点定在哪儿?

电源旁路电容说,它应该在我的一只脚下
A/D芯片说,它应该在我座位下
精密运放说,它就是我的同相端
……
大家都要求自己就是地,所以啊,只能选最重要的

还有,数字地和模拟地间隔离,个人认为是退而求其次的做法,除非用光耦变压器全隔离了
要阻断电流环路,不应该割裂大地,而应该割断其它地方
多数时候,一个完整的低阻抗的地平面,是最简单实用的(有时最好再加一个的低阻抗的电源平面)

如果要“分”,如果A/D是中心,设计两块相对独立的地平面,一块接模拟部分,一块接数字部分,两者在A/D的座位下直接相连。这样分的目的,不是割裂地,而是确保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的电流环路各自独立、互不干扰(也就是不让数字部分的可怕尖峰电流路过模拟部分的地盘)

网友C:
有,滤波电容太小了,没起到作用呢

楼主: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介绍?原因、原理、解释之类的?谢了XWJ

网友C:
晕~~~ 远离就是欧姆定律、库仑定律啊

自己去计算时间常数啊

楼主:
再具体点嘛

网友A:
呵呵,2.4uS就得用2.4uF,那1mS就得用1000uF了

    照此逻辑,50Hz的工频干扰就得用20000uF对付了,这就是他的“依据”。
    干扰产生的原因很多,关键是要查找干扰源,既然有频率(周期)应该就可以顺藤摸瓜,确定干扰源才好采取最有针对性的措施。
    一般而言,干扰源是时钟、振荡器、总线、周期变化性端口、电源特别是开关电源包括某些内置电源变换装置的电平转换器如232接口片等等,滤波、去藕、屏蔽、布局、走线不佳等会劣化干扰,这些都属于所谓EMC的范畴,是项“软技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个案处理。

楼主:
那为什么一般DSP的3.3,1.8都用0。1UF的滤波电容呢?

是不是因为10MHz的干扰比较多?所以一般都用0。1的
为什么会是10MHz呢?
那个0。1的只能对付10MHz的,其他的就不用管了么?
像我这个个案,如果换成2。4的,应该就可以滤掉2。4us的干扰了,
那10M的就是0.1us的干扰就不用管了么?

网友B:
首先,啥叫“地有波动”,相对谁波动?咋“查”出来的?

其次,什么电容“对付”什么干扰,没有绝对的对应关系,只是频率越高,电容容量也要越小

3.3V/1.8V电源上的0.1uF,是对付“常规”高频干扰的。
对付特定的强干扰,电容容量要综合干扰的频率、强度等因素,有些干扰不是仅靠电容能对付的

楼主:
波动

地,我是用dsp采样出来的
我把0V输入dsp的ad,采出来值不是0 啊,跳动很大
我在数字地模拟地单点连接的地方量,发现模拟地比数字地高0.006V,模拟3.3比数字3.3低0.006V,
那个干扰是我用示波器查电源看出来的

网友A:
AD接地的数值跳动不是你说的“地有波动”

    而是门限或参考源的问题,前者是器件设计决定的,后者是参考源的供电品质和结构共同决定的,片内参考源的精度本来就不高。
    测量接地噪声也不是用示波器直接测量就能简单测出的,不排除其它途径的耦合。至于你同事的“逻辑”,还是忘了吧,基础理论都没有搞清。

网友D:
吓俺一跳,以为哪地震了呢!

刚进来,看楼主“地有波动”,晕~~~

网友A:
呵呵,我开始也这样以为

楼主:
那我这个差值怎么产生的呢?

我两个地之间有这么6mV的差值,是布线不佳产生的吗

楼主:
我两个地之间用的是2.2uH的电感

楼主:
各位还没有给出解决办法呢

该如何解决呢?是电源、还是模拟电路的问题?甚至布线?

网友E:
如果是地有波动,与电容没关系

应该是你的地不够大,共地干扰造成的。

就像大海,容量够大时,江河的水流入时,海平面不会变化一样。

网友A:
不能用电感

    不同的地应该在主滤波电容的负极汇接,有的设计用磁珠互连以隔离高频噪声,有时甚至用磁珠和电容并联组成带阻滤波互连针对特定频谱的噪声,但无论如何都不能用普通电感,其自身的电阻太大了。

楼主:
海平面的比喻我能理解

还是我步线的问题罗?!
春阳,你说不同的地应该在主滤波电容的负极汇接,那就是在电源附近单点接地罗,为什么呢?
那不是有个很大的环路了么?

楼主:
又回到我原来个帖的问题了

就是单点接地的位置。
有2种说法:
1,共地点一定要在电源处连接且仅连接一个点.越接近电源输出端越好.这样才能较好消除数字电路对模拟电路的干扰。
2,最糟糕的是当把分割地在电源处连接在一起时,将形成一个非常大的电流环路。另外,模拟地和数字地通过一个长导线连接在一起会构成偶极天线。

网友A:
那样地噪声才不会被耦合到电路的其它部分

但不能傻用,有时走线不方便时还不如用覆地直接连接,但汇接电阻要足够小,同时电源走线也要根据类似原则处理,去耦元件的位置也要讲究。

楼主:
环路呢

信号回流到地的环路很大了呀

网友A:
接地电阻才是关键

楼主:
那用0电阻可以罗

网友A:
接地电阻是分布参数,不是你用了零电阻就是零了

当然,你用零电阻互连也比用电感强。

网友A:
楼上说的不错

今晚本坛盛产精华帖!

楼主:
偶真是幸运呀,两位大虾都献身了,
看来要晚上来有效果.HOHO

网友C:
是的,26楼的方法最有道理

网友A:
献身?那可不是我

你莫非要吃对虾?听说已经捕不到了……

楼主:
打错字了不好意思

不过,如果二位不介意的话,我可以通吃的,嘿嘿

网友C:
呵呵,LZ的牙口可真好啊

胃口更是厉害...

楼主:
阻值大小?

接地电阻是分布参数,不是你用了零电阻就是零了
春阳的意思是这个短接的电阻不一定就是用0电阻?!!

网友A:
即使你用超导体互连,PCB本身也是有电阻的

这就是分布参数了

楼主:
首先恭喜下春阳

恭喜先,呵呵。
那还是用0电阻接了,只是接了不代表就是0
我还以为要用其它阻值的电阻接呢

网友A:
必要时也可试试磁珠

    有时在适当位置加根飞线也有一定效果,要粗些的多股导线。初中时做功放,PCB设计有问题(自己用鸭嘴笔蘸油漆在覆铜板上画,然后自行腐蚀再用手摇钻打孔),最后掷出飞线**及并了很多电容才搞定交流声干扰。

网友F:
ls,同感

俺们做项目的时候,群脉冲过不了的时候就这样,在板子上跳些线,看看问题是不是地完整性不好,加点滤波电容和退藕电容,解决电源纹波等带来的问题

最同意26楼说的了

数字地和模拟地间隔离,个人认为是退而求其次的做法,除非用光耦变压器全隔离了
要阻断电流环路,不应该割裂大地,而应该割断其它地方
多数时候,一个完整的低阻抗的地平面,是最简单实用的(有时最好再加一个的低阻抗的电源平面)

网友G:
芯片的头上大多数情况下都有这种电容的.

芯片的头上大多数情况下都有这种电容的.
因为芯片两头都有高频去藕电容的.

网友H:
好贴。但是好像又没有实质的理论总结

楼主:
chunyang

chunyang说在电源处,应该就是负端,也就是“0”处,将模拟地与数字地短接,电源不是EMI源头么,模拟地放那里,不会受干扰吗?

网友I:
理论太多...

解决方法两个
0.1uf电容并上几uf的电容
模拟电源 数字电源   或者 模拟地 数字地  ,任选一组用0欧姆电阻隔离
最好是隔离地

至于在什么地方隔离地
一般是在模拟数字混合的ic下面单独画出一块模拟地即可

网友J:
精密运放说,它就是我的同相端

精密运放说,它就是我的同相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