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什么时候单电源工作,什么时候双电源工作?

楼主(2007-12-16):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由器件的设计决定

    不是所有的运放都能单电源工作,然后才看需要。除楼上所及外,有的电路本身就需要与地电位参考对称的纯交流信号,这时就得用双电源供电了。

网友B:
原则:信号频率较低,要求直流耦合时,当你选择好一个参

输入或者输出电压都要限制在电源的两个轨之间。

网友C:
比如当你的输入电压为0时,单电源运放输出是调不到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