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简单JTAG电缆的速度

楼主(2007-12-16):
关于简单JTAG电缆的速度。
------------------------------------------------------
关于如何提高JTAG下载速度。
      很明显,使用简单JTAG电缆无法提高速度。要提高速度,大致有两种办法,
1。使用嵌入式系统提供JTAG接口,嵌入式系统和微机之间通过USB/Ethernet相连,这要求使用MCU。
2。使用CPLD/FPGA提供JTAG接口,CPLD/FPGA和微机之间使用EPP接口(一般微机打印口都支持EPP模式),EPP接口完成微机和CPLD/FPGA之间的数据传输,CPLD/FPGA完成JTAG时序。
------------------------------------------------------------------
我想找个方法提高CPLD数据的下载速度,现在是用JTAG电缆,对以上,还请大家多加提示~~

网友A:
JTAG的速度本来就不是太快,大程序还是使用网口或者USB下载比

JTAG适合调试比较小的程序,例如驱动什么的。

楼主:
什么样的CPLD可以用USB下载?

还有Ethernet,没见过这两种下载方式~~~

楼主:
CPLD没有下载接口接USB或Ethernet

要通过什么硬件?
通过硬件转换后还是要用CPLD的JTAG接口吗?这样不会慢吗?
不理解

网友A:
CPLD这样东西,程序量不会太大吧?

如果硬是要加快JTAG速度的话,只能在外面再加一个控制电路了。

楼主:
多谢00了

需要加什么样的控制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