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打算做个比较电路,信号只有几mV,直接比较不可能吧?

楼主(2007-12-16):
如果确实不可能或者完全可以,有没什么处理方法(放大后比较除外)?

是这样的:
与同事合作的一个小项目,他的输出信号只有几mV,好像不能再放大了,再放大失真可能会很大,他那一块我还不是很懂,反正给我的信号只有几mV。

后面要用ADC对信号进行测量等工作,但我又不想老是去读ADC,那样真的很烦神,因为只需要在超过多少mV时去读就可以了!
所以我想用比较器触发一个中断来处理(所以我开始还问有没带中断的ADC呢,呵,看来比较怪异没找到)

能否支个招啊?谢谢啦!

楼主:
除非我再给这个信号放大后做比较,但不用这个放大后的信

仅做比较用,触发中断后去读ADC再做处理。

但这样感觉有点罗嗦~~~

网友A:
放大就会失真?而且mV级的信号怎么ADC?

楼主:
多谢away指点!

我是这么想的:
用10bits的ADC,1.25V左右的基准源,这样的话,分辨率在1mV的样子!

可以吗?

1mV的分辨率不知是否满足要求,正打算明天去再与同事沟通呢!

不过还不知这样行不行呢,away请指教!
谢谢啦^_^,比较外行,别笑啊!

楼主:
是的,再放大好像就不行了,他那边只能做到几mV了

不过也会有比较高的信号出来,但为保证精度,高的信号决定直接满格输出算了!保证低端,而且大信号出来的情况一般不会发生的,属于极特殊情况!所以不管了!

一般是几mV到几十mV或者再高点吧,主要想以后能进一步提高灵敏度,所以想把这部分处理好!

网友A:
楼主想过用2V挡的万用表去量0-10mV的信号是什么情况吗?

楼主:
“而且mV级的信号怎么ADC”,完啦

肯定哪个问题还没搞清楚,要出丑了!

请前辈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B:
触发信号可以单独放大,而ADC信号不要放大不就行了。

楼主:
关键away说mV怎么ADC,后怕

是ADC的噪声???

网友C:
唉,看来你根本就没搞明白ADC该怎么用...

不要张嘴就问,自己先去看书、看资料

网友B:
你可以适当降低参考电压,以提高转换精度。

ADC是有量化误差的,并且有一部分是绝对误差。

楼主:
唉,受打击了~~~

~~~

网友C:
因为我觉得这样打击下你有必要

对你只有好处

希望你能明白我的好意

网友D:
弱弱的问一下

10mv的信号能用万用板来焊接吗,对信号失真影响大吗!

谢谢

网友B:
焊得紧凑的话,影响不大。

网友E:
找高精度的ADC吧

网友F:
通过读AD值再判断,我看比你绕圈子弄比较器还简单。

网友G:
1mV信号足以使比较器正常工作

普通比较器当然不行,需要比较精密一些的比较器,速度不高的话,用精密运放比用精密比较器便宜。
如果需要AD,当然直接读AD即可,但1mV电压不能让AD正常工作,需要放大。
不知道楼主说的不能放大,放大就失真是怎么回事。楼主应该讲得详细些。

楼主:
谢谢maychang及各位网友,都不敢再问了!

信号一般是几十毫伏以上,噪声大概也有二三十毫伏甚至更大,因为具体电路还没出来,要看最终的处理效果。

信号频率很低,不超过100Hz,要求分辨率最好达到1mV以上。
用ADC就是要能检测到高出噪声的那部分信号即可。

如果用ADC,输入信号幅度一般得多少啊?
看来这可能是ADC的一个关键参数,马上下个ADC看看去!

谢谢大家,贴下留情啊^_^

网友G:
越说我越糊涂

信噪比这么差,这样的信号有什么用?
“用ADC就是要能检测到高出噪声的那部分信号”,信噪比这么差,ADC是无能为力的,检测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你根本无法分辨信号还是噪声。
楼主现在说的问题,好像离首帖问题越来越远。

楼主不把问题说清楚,谁也没办法帮你的忙。

网友A:
ADC的满量程是1.25V,而信号才mV级的,哪来的分辨率可言?

就像药店里用磅秤去称几克的药材

输入信号一定要放大到与ADC满量程相当的幅度,才能保证有足够的分辨率。

如果噪音过大,那是前级的问题,

放大带来失真很小,现在功率放大器的失真度都可以做到0.001%

因放大带来而引起的噪声也很小,噪声要在信号的源头解决。

网友H:
直接用比较器看来是不行的

比较器一般自身都带零点几个毫伏的滞回电压,而你的信号才几毫伏,确实误差太大了。还是要考虑放大。

楼主:
谢谢awey、谢谢kuliuyisi,还有楼上各位前辈!

谢谢指点!非常感谢!
我再补补功课,到时再请教!
再与同事沟通下吧,主要他的mV信号都是经过N倍(具体不甚了解,估计原始信号最多在uV级吧)放大后才有的。

水平不够,先补功课去!
再次感谢!

网友I:
应该叫awey大伯了~````

网友A:
alice84 现在没短路了?

网友I:
awey大伯,已经断路了

现在才知道啊?????

网友J:
看了半天,也回一个

我认为:
1.要比较信号肯定要放大,至于有效信号只有几十毫伏,和噪声差不多,也就是上面说的信噪比低的问题.应该采用小信号放大器,并且选用共模抑制能力高一些的运放来做,在设计运放时采用差分输入的方式,这样就能够抑制共模噪声.
2.ADC采样本身是有飘移,有些ADC的起点就在10毫伏以上,所以要使用ADC采样毫伏级的信号不可取,ADC的分辨率和采样毫伏级的信号不上一回事哈.

网友K:
ADC当然能AD mV级电压

关键是看什么ADC了

有PGA的ADC都有几十mV量程档的转换范围,不过有效分辨率会比较低

有PGA的24位ADC,2.5V基准(0.1%),+/-20mV量程档,有效分辨率12位就不错拉

但+/-2.56V量程档,做到23位都可以

网友L:
问题就有问题

为什么信号不能放大?放大就有噪声了?
如果是信号有问题。不放大也有噪声,用什么AD就没用;如果不是信号的问题,只要选一个低噪声的放大器放大就不会有问题。放大只会增加噪声,对于10mV级的信号,放大增数只需要几十倍就可以了,增加的噪声很小的。很容易的。

网友M:
re

这种信号好难处理,就像生物信号一样,要用精度高的ADC才可以,不过前提是信噪比高。

网友N:
我遇到过这种信号

热释电传感器的信号就是噪音挺大的.

一般的, 这种信号都要经过专用算法IC的处理.

网友O:
一个人在讲话,另一个人在干扰

找出干扰人的特点(如:频率等)

网友P:
同意LS的,一定要找干扰信号的特点.再针对性的处理它!

网友Q:
ADC是这样的

它有个信号输入和参考电压输入,ADC输出的数字码可以用类似的公式计算:
假设为16位的ADC,输出范围为0-65535
ADC=Vin/Vref=信号电压/参考电压。

一般ADC的参考电压都要求在300mV以上至2V不等。试想,如果输入电压为几mV的话,转换出来的ADC数字码一定很小,即满量程的数字码很小。这样就不能从分利用ADC的性能了。
满量程最好能利用到80%-90%,即80%*65535= ??。
所以ADC的输入信号动态范围足够大,才能有效用尽ADC的资源。

但是一般的ADC超过95%以上的,就会存在非线性误差。所以最好不要超过95%的利用率。

做电子秤的,都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你是如何理解的,呵呵。

网友R(2008-01-18):
保证强信号

这是生物仪器普遍存在的问题,一般只能保证强信号,弱信号几十mV算不低了。就象一根可称100kg的秤,他也得称数百克乃至数十克的东西一样,但必须保证100kg时的精度,数百克乃至数十克的精度当然无法保证了。

网友S:
看你对测量的要求,是示波器的程度还是玩用表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