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防静电手环有防静电作用吗?

楼主(2007-12-20):
早几年打开无线防静电手环,里面好象只有一个电阻,不记得是否还有电容,
反正没有什么东西,当时对它的防静电功能是深表怀疑,因理论上不能说明它的无线防静电原理,心想难道静电可通过发射消除?
这是心中的一个结。
请大虾指点,无线防静电手环有防静电作用吗?

网友A:
听说这玩意没啥用

比有线的差,里面的电容就是用来放电用的

网友B:
估计卖家忽悠买家的

网友C:
我觉得没啥用处

网友D:
的确有点忽悠的感觉。

对手部局部短路不能保证完全消除静电。这好比带一个金属手套,手上静电是被转移了,但是鸟知道这个手套有没电?可能只是多了一个极靴而已。

网友E:
必须接大地才行

网友F:
原理上说不通

无线的原理上说不通。实际效果不知道。
最大可能是本来上面那个螺丝是要接地的,但是使用的人偷懒不接。
久了,就以为是无线的了。

网友G:
刚开始用手机那几年

还有防辐射磁贴呢,卖几十到一百多块一个,就是一个小塑料片,贴到手机后盖上就能防电磁辐射。
整个一忽悠SB呢。。

网友H:
拽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提起来吧

网友I:
要定时放电

无绳静电手环只是收集静电,放电要通过上边的螺丝头和地线放电,所以要定时放电。

楼主:
收集静电的原理是什么?

收集静电的原理是什么?
电荷是喜欢聚集在尖端处吧?

楼主:
商家卖的就说是无线防静电环.

无线的原理上说不通。实际效果不知道。
最大可能是本来上面那个螺丝是要接地的,但是使用的人偷懒不接。
久了,就以为是无线的了。
 ------------------------------------------------------------
商家卖的就说是无线防静电环.

网友J:
对少量静电有点用

对少量静电有点用,对静电大的就没什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