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系统区的资料和电脑的速度有关吗?

楼主(2007-12-20):
请教:
我的电脑的系统安装在C区,D、E、F区资料的多少和电脑的速度有关吗?D、E、F区资料多了,是不是会影响电脑的速度呀?
非常感谢!

网友A:
主要是在系统盘的注册表以及一些驱动程序等,其它的资料

网友B:
如果开机要访问那些区

例如开机病毒扫描,或者自动运行的程序要访问那些区,或者虚拟内存设在那些区,就有关了

网友C:
没太大关系

网友D:
硬盘本身带缓冲存储器

只要文件在盘面上的物理位置连续且长度超过一定程度就无任何影响,所以碎片整理才是有意义的。

网友E:
资料很多……建议买个移动硬盘做一下备份

楼主:
WR:

呵呵,谢谢大家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