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连结问题,请教!

楼主(2007-12-21):
书上计算机串口定义
2. 接受数据
3. 发送数据
5. GND

图片是 单片机接232电平转换芯片后的图,
我现在不清楚,232芯片出来的2,3 脚改怎么和
计算机的串口连结
使用一根平行的导线,
232出来的2脚(T1out)接计算机串口的3脚
232出来的3脚(R1in)接计算机串口的2脚

对吗?
请大侠赐教!

网友A:
不对,使用直连线

T1out--2
R1in --3

网友B:
收、发交叉。所以你的图里,电缆是2对2,3对3的,因为

你在单片机那一侧已经交叉过了。

网友C:
关于计算机串口的DB9的公和母的问题:

<h4>关于计算机串口的DB9的公和母的问题:

在计算机侧,大家都知道,DB9是male;也就是,俗称:公,或者针;

DB9的定义:2是RXD、3是TXD、5是gnd;

在设备侧,一般定义成跟计算机的DB9是相反的,也就是female,俗称:母,或者孔;

你这里的电路图中,显然是设备侧,或者说是下位机,这样跟DB9的连接是对的;这个DB9应该是female;因为在设备的串口定义中,DB9如果是female的话,那么,2是txd、3是RXD、5是gnd;

连接关系:

上位机(PC)                    下位机 (设备)

DB9 male(公,针)              DB9 female(母,孔)

RXD 2  <-----------------------  2 TXD
TXD 3  ----------------------->  3 RXD
GND 5  <---------------------->  5 GND

------------------------------------------------------
实际上,在市场上能买到的做好的标准的串口线中,必然是一头是DB9 male,一头是DB9 female;2头的接法就是这样的;
</h4>

楼主:
谢谢,

我已经试过了,
计算机上是母头,
我的线是一头公,一头母,线是平行的 2<-->2,3<-->3
232芯片的接口用的是公头,
232上的T1out --接--232芯片的接口的公头的2,
232上的R1in  --接--232芯片的接口的公头的3,
这样就可以直接连了。

网友D:
和PC连用对交线(收---发,发---收)

网友E:
回四楼

市面上买的串口线有两种的,一种为直通,一种为交叉.

网友F:
看好收发对应就行了,是公是母现在没有严格的要求和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