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电路和比例放大电路如何区分?附图

楼主(2007-12-21):
(无正文)

网友A:
形式上没有区别。但是目的不一样。

网友B:
严格地说

有电容没有电阻,是积分电路。
没有电容有电阻,是比例放大电路。

网友C:
实用的说

实际电路都只是绝对理论模型的近似

一般地说,LZ 电路是低通滤波器(LPF)

设 LPF 转折频率为 fc,信号频率为 f

当 f >> fc,LPF 近似为积分器(但是有抑制直流漂移的特性)
当 f << fc, LPF 近似为放大器(但是有抑制高频干扰的特性)

由图上可以看的很明白:

f >> fc 部分是 20dB/dec 的斜直线
f << fc 部分是水平直线

网友D:
谢谢几位讲解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就是理解的深刻

楼主:
我想用来做弱信号采样叠加电路

网友E:
和微分电路也可以一起比较一下的.

和微分电路也可以一起比较一下的.

网友F:
学习中, 快考试了, 大家都在复习么??

哈哈, 乱猜的.

听高人讲解别有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