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ernet.exe 是个什么程序?

楼主(2007-12-22):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性极大

楼主:
WR:

实在抱歉,忘了上传图片,现补传如下:

补充说明:这个文件还是隐藏的。

网友B:
也许就是一个EXE执行文件,换了一个图标。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A:
搞成这样

搞成这样的图标,又是隐藏的,99.99%有问题。

网友C:
连了PC上直接用杀毒软件杀一下试一试

网友D:
杀一下毒吧...病毒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WR:

是啊,这张照片就是连到PC上的时照的,也杀毒了(用的是瑞星杀毒软件),但关于这个文件也没有提示什么。

网友E:
直接删掉

如果怕误杀,先剪切到另一个地方
也许开机时就会提示你找不到这个文件
或者重启后又出现了
那就100%是病毒了

同意5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