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232不听使唤了

楼主(2007-12-22):
  今天去调试实验箱的串口,当我把软件下载到仿真器的时候,用串口精灵显示发送的数据。当我在发送窗口什么都没输入的时候(也没有勾自动发送),收的窗口就即显示11(16进制显示),过一会11 11 11 ...;当我在发送窗口输入22(16进制),按手动发送,接受窗口也能正确显示22,然后又是11,即11 22 11 11 11...,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把RXD、TXD换了下之后,却还能显示11 11 11,手动发送是不正常发送了。
 有谁碰到类似问题吗?求助啊~~

网友A:
好难读懂LZ想说的话呀

一定是你软件问题。可以贴出来让大家看看呀。光凭你说,很难发现问题的。

楼主:
Re:happystar

232能够正常通信,就是我发什么能收到什么。问题就是在我不发送数据的时候,串口精灵还能一直收到同一个数据。

网友B:
应该是你下位机或连线的问题

如果是PC侧问题,断开串口连接问题将依旧,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有示波器吗?

如果有,看一下波形就全明白了。。。

网友D:
检查PC本身的232接口的好坏

232输出什么都不接,将2、3脚短路,发送与接收相同,则证明PC的232口没问题

楼主:
Re:awey

我把2,3短接,用超级终端试了没有问题,串口正常;原来我是用仿真器的,打算直接烧进芯片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