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笑不得的认证

楼主(2007-12-23):
在某实验室做产品入网认证,做浪涌的方法如下:
浪涌冲击间隔时间:1级间隔1秒,2级间隔3秒,3级间隔5秒,4级间隔10秒。
放电次数:按上述冲击间隔,连续打5分钟。
这是哪里来的标准,有见多识广的大侠说说看?

网友A:
我对楼主的帖哭笑不得

“哪里来的标准”应该你比谁都清楚,执行什么标准还不知道,你的产品怎么设计?
动手设计之前就需要把执行标准先看个几十遍。没弄清楚执行什么标准,标准中如何要求,没办法作设计。

网友B:
做好产品至少要熟悉20个有关标准

"这是哪里来的标准"?
它应该就是楼主希望得到认可的那个产品认证所采用的标准或规定的项目.
它也可能与楼主此前采用的标准不符,但却是必须的---谁叫你需要获得这个认证来.
具体到是什么标准?认证规则或试验报告中会有该试验项目的标准代号的.

网友C:
用电网供电的产品都必须要做的

搂主做的应该是雷击试验,还有快速脉冲冲击试验,瞬间断电试验,绝缘耐压试验等。

楼主:
楼上们

认证试验要求上写的是:“浪涌符合GB/T xxxx标准”,
GB/T xxxx上写的是:“试验程序参考IEC基本出版物”
基本出版物,按我的理解就是IEC61000-4-5,IEC61000-4-5上怎么说的,大家都知道了。“基本出版物”除了IEC61000-4-5外,还有什么?有谁知道?
沙发上座的,真神人!

网友D:
“试验程序参考IEC基本出版物”

“试验程序参考IEC基本出版物”?
注意:1、GB/T xxxx上真是这样写的吗?你看到的GB/T xxxx是网上下载
        (这个 不算数的)的还是正规出版的?
      2、这个写法是出现在GB/T xxxx的什么位置?是小体字吗?——因为这样的提法是非常不正规的,在国标中是不应该出现的。

楼主:
GB/T15153.1-1998

GB/T15153.1-1998,上午发帖时不在办公室,不记得,故用xxxx代替。资料虽是网上下载,扫描版的,又不是文字版,应该不会有假吧。
原文如图示,

网友A:
这里说的是试验程序和试验电路参考IEC基本出版物

具体数值,这个标准里已经说了,看“表中给出的数值”,表11~表15。
自己看吧,至少看十遍。

楼主:
这里自以为是的老师不少

    公司几十种产品,抗干扰都是我做的,而且抗干扰的等级都很高,比如瞬变、静电、浪涌肯定是4级,知道抗干扰标准的严肃性,不敢保证看了标准就能理解,但不看标准这样的错误是决不会犯的。
    表11~15规定的是何种设备哪种端子应该施加何种等级的干扰,也就是2KV还是4KV,以及干扰波的形状。我原帖根本就没有涉及干扰电压等级的问题,因为该实验室在干扰电压等级上的掌握是符合标准的,错的是间隔时间。表11~15没有规定浪涌干扰间隔时间以及浪涌冲击次数并没有规定,而且,这明显是属于试验程序的问题,正好符合“试验程序参考IEC基本出版物”的描述。IEC61000规定的是浪涌时间间隔不小于1分钟,冲击次数不少于5次。
    我原帖想问的是,该实验室的1、3、5、10秒的浪涌时间间隔是按什么标准来的!因为我实在找不到,问他们的试验员也问不出来,楼上统统答非所问。

网友E:
如果你认为实验室所遵守的标准有产品需要通过标准的法规

你可以要求实验室按照法规的标准来做。
这个可能原因是实验室认为他们的实验方法与法规上的标准具有等同的效应。
其实他们做的事情也仅仅是针对你的样品测试一组实验数据。
在怎样的条件下,得到怎样的数据,这个数据是否符合要求是参照标准来对照的。

网友F:
有条件的话还是让外国人来做的好,

对国内的那些实验室很不感冒,基本都是吃干饭的占绝大多数。

楼主:
标准由谁规定的问题

    所有的标准,在规定的级别以外,都有一个X级,是留给设备生产厂家或用户定制的。也就是说,用户和厂家有权规定任意级别,实验室只能严格按照委托方的要求来打,不应该有自己规定试验方法的权力。委托方可以要求按国标的某某级打,也可以自定级别,只有委托方有这个权力,实验室只能给出样本是否符合委托方规定的抗干扰级别。
    该实验室实际上是用户的下属单位,用户既然已经规定了入网标准是GB/T15153.1,但其下属实验室又不按这个标准来打,你说是不是哭笑不得。
    这个帖子主要是牢骚贴,事实上他这个打法并没有难倒我,只是费了一点小周折而已,且听说有些竞争厂家是事先知道按这个方法来打的。

网友E:
实验室不仅仅是出实验数据

而且是要出通过标准的报告。如果最终被他们测试通过的产品却被抽检出不符合标准,他们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网友G:
能否透漏一下产品类别

   如果你入电网的话,做这个也正常了!关键看你是什么产品了1

网友H:
问个问题:标准中是否有测试方法的说明和程序?

标准中是否有测试方法的说明和程序?还是只有相应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