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处理问题

楼主(2007-12-24):
各位前辈:
    大家好,我现在在做一对讲线路,有一特别要求,就是要从MC34018的SPK输出取信号,然后处理后当作MIC的信号来用,提供给一运放放大后还原出声音,现在的问题是经过那样处理的信号变的背景杂音很大,简直没法听,请问要实现我要的功能,需要在MC34018到运放之间怎么处理才行?谢谢!!!

网友A:
最好不要经过后面的放大。

如果实在要这样搞,需要在靠近MIC输入端先使用电阻衰减,衰减到合适的电平后才能放大,但不管怎么说,这样都会引入很多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