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推荐个方案

楼主(2007-12-25):
现在我们做个项目要用到无线收发模块,发射模块放在地面上不动,但要求接收模块放在一个以10米/秒速度运动的车上。其实对收发模块的功能要求很简单,只需要发射模块接一按钮,通过ON/OFF来控制车上的一个电磁元件开/关。但现在的问题是接收模块是运动的,请问这种情况下接收模块能否正确接收到发射端的ON/OFF信号?发射模块的功率没问题(300mW,315M),100米内应该没问题,我现在选定一个超再生接收模块(315M),请大家帮我看看这种方案能否可行。

网友A:
这么低速的应该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