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输出电流可以达到5A的降压芯片吗?

楼主(2007-12-29):
有输出电流可以达到5A的降压芯片吗?
LM2575的输出电流是1A,LM2576的输出电流是3A,LM2577的输出电流也是3A...现在我想找一个功能和LM2576类似,但输出电流可以达到5A的芯片。不知道有没有这类芯片,请前辈给推荐一下!
谢谢!

网友A:
另加管子扩流就是了

网友B:
得加多少只

电流去了到百MA就发热了,得加多少的散热片,呵呵

网友C:
有大功率的

去LT的官方网站看看。

楼主:
RE:

请教 gxs64 老师:
怎么扩流呀?是用三极管扩流呢,还是用续流二极管扩流?有这方面的资料、电路图吗?给看看好吗?
谢谢了!

楼主:
RE

请教 maychang 老师:
你好!你说的另加管子扩流,是指的杀管子呀?是二极管还是三极管?
谢谢!你有这方的资料吗?
谢谢!

楼主:
RE

chunyang 老师,你好!
你说的大功率,是指的什么是大功率的?
你说的 LT的官方网站 是做什么的?我怎么没找到呀?你有这个网站的网址吗?
谢谢!

网友C:
做电源不知LT就像用PC不知道Intel一样

LT:Linear Technology,著名的线性器件公司,在低压小功率稳压器方面是全球领导公司之一。
 相关链接:http://www.linear.com.cn/

网友D:
楼主大概连扩流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不过似乎楼主想要的不是线性电源?开关电源傻瓜式IC是有的.但具体型号我不清楚.楼主得自己找.应该有5A的.不过不一定好找.

楼主:
RE

chunyang 老师,你好!
你说的LT就是Linear Technology呀,我听过的,就是凌特公司,对吗?
其实,我以前并没有做过电源的,只用过一些简单的电源芯片(像7805)。只是这次刚应聘到了一家新公司,总工却给安排了一个电源模块的题目,也带有考核的意图。
题目是:
设计一个电源模块,要求:
输入:DCin=8V-24V;
输出:1. DC12V,2A;
      2. DC3.3V,1A

chunyang老师,请你指点一下,这个电源我给怎么做呀。
谢谢!

网友C:
如果仅仅是考核,选任意方案都行

LT就有可以满足的芯片,尤其是选择片外开关元件的那些芯片,电流主要由外接开关管的参数决定,但做产品则讲究不同,要根据市场定位和公司自身资源共同决定。

楼主:
RE

杨真人老师,你好:
关于扩流,我懂一点,比如说,用中功率三极管扩流。至于你说的 傻瓜式开关电源、5A的IC 我确实还不知道有哪些芯片。劳驾您给介绍一下,好吗?
谢谢!

楼主:
RE

13楼,你好!
LM2677,好像还可以,我看看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