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9该用多大呢

楼主(2007-12-30):
如下图,二极管D9在原理图上是用6.8V的,可不能正常工作,改用6.2V后有些板能正常工作,有些不行这是不是是因为有的二极管本身不良还是应该将稳压值再减低点?

网友A:
晕!

D8和C6,作用可能是一样的。

楼主:
一样?,奇怪了

怎么个一样法啊,那它的取值是怎么算呢,怎么要用6.2V呢,高手,帮分析一下啊

楼主:
我晕

不要轻易相信图纸
TKS

网友B:
有些线不知道咋连的

楼主:
回LS

图中D8和C6应该是不用到的把 这图>....
其它的线到是很清楚了,只是怎么D9不知道怎么确定 在线等

网友B:
D9的作用应该和Q2、UP2一样

是为了防止TOP过流而做的预稳压。试从这方面分析一下你的问题看看。

网友C:
用这个二极管不常见

在我看来D9的作用可能是形成恒流驱动.当电压值偏低时,可能表现驱动不足.

楼主:
谢谢指教

这个东西还真不是好计算啊,那个TL431也不知道怎么计算为好,不是应该用(1+R1/R2)的吗,怎么这样连,实在看不懂,模拟还真是难为我了 高手帮忙分析下啊!

网友C:
图纸有明显的错误

是应该用(1+R1/R2)的

楼主:
是啊

要是那样就好计算点了 不知道是原理有问题还是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