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这篇**?

楼主(2007-12-31):
请问各位哪里有"隔空传电"的产品买?  我上网找了找,没找到有这样的产品买,但这个产品一定有的,有人用过的.哪位大哥用过吗?到哪里有得买?

网友A:
这得看是什么产品了

另外“隔空传电”不是电子工程师该说的“术语”,而是应指“非接触式电能耦合”,短距下是用“送耦合变压器”,远点的用电磁波,其它方案仅仅是理论上的,离实用还有很大距离。

网友B:
日本人在搞电磁波

据说现在能传100W左右了,但俺想:如果家家都装这东西,对人的伤害恐怕也很大的把……

网友C:
呵呵,想象一下:正在传送1KW的电能,不小心中间插进去一

网友D:
"隔空传电"?RFID不就是这种产品吗

现在用得很多的,公交车上都有。

网友E:
我想自己做个手机充电器,不带电线的,好弄吗?

网友F:

日科学家发明电磁无线输电器

北京科技报2007年1月24日消息:很多人都用过电磁炉,它利用磁场,能以无线的方式给锅加热。最近日本科学家研制出一种电磁无线输电器,能够安全地无线传输电力,由它供电的电器就再也用不着电线和插头了。

  据美国探索频道最近报道,这种新型的无线输电器实际上是由四层柔软的塑胶薄片构成的感应器,当输电器感应到附近的家电设备中的接收器时,就可以向特定区域的发送器提供无线电能,形成磁场,然后再通过接受器线圈,将电力送给家电,完全不需要线缆和插头、插座。而且,由于接收器安装在电器设备中,所以当你碰到这个无线输电器时也不用担心会漏电。

  这种无线输电器面积大约为20平方厘米,厚1毫米,重50克,小巧、轻便,可以放在地板下,镶在墙里、天花板、桌子里以及所需要的任何地方,甚至是水中,但只有配备了接收和转换装置的特殊电器才能利用它。

  东京大学的研究人员说,目前这种无线输电器还在试验阶段,可提供30瓦的电力,足可以给一台笔记本电脑供电。但未来它的输电功率可能超过100瓦,未来5年内可上市销售。到时候,它的应用范围会大大拓宽,人们就可以彻底摆脱电线和插头的束缚,自由自在地使用各种电器设备了。

======
记得有报道说,这样的手机充电器已经上市了,具体出处一时没找到。

网友F:
看看这篇报道:很有艺术感的手机无线充电器

很有艺术感的手机无线充电器
http://www.ccidcom.com/Mobile/Customization/200711/25534.html

网友B:
是的哦,但我好象是看的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