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有点菜的问题

楼主(2008-01-02):
各位高手:
        ADUC834有1个通道24位ADC的转换频率是105HZ,前面用8选1的模拟开关到  ADUC834转换。
        而ADUC845有8个通道24位的ADC,每通道转换频率是105HZ。
        那把8个通道全部采集一次的时间是不是一样?
        我认为一样,(可能ADUC845稍微快一点,因为8选1的开关的时间。)因为单片机是一条一条指令执行的,而不能同时处理845的8个通道的AD采集。 对不对?
谢谢!

网友A:
不一样

单片机读取数据所用的时间很短,和转换时间相比较几乎可以不计。